西门子的自由口通信

楼主(2013-07-11):
现在有个项目要用200的自由口和一个智能仪表表通信,但是通信一直不行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大家,谁能帮我解答下呢
就拿向智能仪表发送和接受一次数据为例。
1.XMT指令是脉冲执行一次,还是需要一直执行?
2.RCV指令是脉冲执行,还是需要一直执行。
3.发送完成的中断是需要脉冲执行还是,一直执行。
如果指令这么写会每一秒都正常的发送数据吗?会引起中断吗
最近这件事有点焦头烂额了,谁帮我解答下

网友A:
选仪表就选支持标准的MODBUS ,自由口很垃圾

网友B:
XMT指令比较好用,只需要导通一次就可以将数据发送出去
RCV指令就比较复杂,它有接收开始的条件,有接收停止的条件,必须设置正确后才可以接收与停止。(需要注意的是接收指令再有效之后,必须收到停止的条件后,发送指令才能再次有用)
设置中断只需要一次导通,初始化就可以了。
希望相互交流,互相学习!
下载积分:+1(lyzsy0379)

网友C(2013-08-30):
我最近刚搞出来一个5台西门子200PLC通讯,外加一个扫描枪,有自由口 有MODBUS也有PPI 有机会可以交流,596938761
男儿当自强

网友D(2013-10-30):
1,xmt不要一直执行,最好在前面加一个P点,
2RCV可以一直执行,要停时可以将SMB87。7点置R,同时再次执行接收指令才能有效停止,
3中断要用SM0。1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