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电脑USB转232与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3-07-11):
我的笔记本没有232口,买的UNITEK USB转232线,之前一直在用,能够与PLC正常通讯,可是昨天突然出问题了,通讯不上了,COM口可以识别,对应的改了,可是写入程序或者读取数据 就提示无法通讯。鼠标什么的接USB口能正常使用,这请问大家,是我的USB口有问题,还是USB转232的那根线有问题了?我的是笔记本电脑

楼主:
求救啊,会是USB口供电不足么?连接PLC后,设备管理器有COM口。而且PLC绝对没问题的,别人的笔记本有232口 能够正常通讯,我的USB口就不行了,关键是之前都用的挺好

网友A:
USB转接线硬件问题,或者驱动出现问题都会造成这种情况的。

网友B:
试试把USB口其它设备都拔掉看一下

网友C:
重新装下驱动

网友D:
USB转接线问题

网友E:
USB转232的线买好点的,以前我就被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