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USB转232口与PLC通讯有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11):
我的笔记本没有232口,买的UNITEK USB转232线,之前一直在用,能够与三菱PLC正常通讯,可是昨天突然出问题了,通讯不上了,COM口可以识别,对应的改了,可是写入程序或者读取数据 就提示无法通讯。鼠标什么的接USB口能正常使用,这请问大家,是我的USB口有问题,还是USB转232的那根线有问题了?我的是笔记本电脑,会不会是USB供电不足造成的,可是设备管理器没有异常。
求教啊

网友A:
卸载驱动重新安装试试

QQ:346994482

网友B:
1.硬件问题:你的数据线不好或者三菱的数据线串口不好(数据线有俩端的嘛,只确认你电脑USB那一方面可不行)
2.软件问题:既然你COM 端口设置对了,那基本就是你驱动的问题了。
不可能是你USB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C:
换条线试试,买条工业级的USB转串口的,也才几十块钱

网友D:
搞个USB转232的万能驱动程序装一下,在搞个备分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