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框架断路器改造

楼主(2013-07-11):
MT框架断路器改造
MT框架的系统改装,将MT25H1,MT40H1各六套及Microiogic 5.0A操作系统18套分别需要将三锁两钥匙的控制系统改为能够一路停电时自动联络,目前在一路停电时只能人工去操作,要改装成一路停电时能自动联络的。
目前各有6套三锁两钥匙的 ,想改装为能够自动联络的,其中12台四套三锁两钥匙MT25 H1,其中6台四套三锁两钥匙MT40 H1 主要是改动控制方式。
哪位大神指导下,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都配好钥匙!这是必须得 然后在控制就简单了 不过不建议这么做 很危险 不然也不会三锁只配2把钥匙 就是防止两路同时送电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