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lder MT506L触摸屏上自动\手动开关会自己转换

楼主(2013-07-11):
各位好!我这有一台设备上的触摸屏在正常的自动使用过程中,触摸屏上的自动/手动转换开关会突然跳转到手动状态。致使正在自动运行设备停止运行。请问这是啥原因造成?谢谢!

网友A:
plc造成的,你看下是不是设备什么什么信号将手动自动切换了

楼主:
触摸屏上的自动/手动转换开关定义的是PLC程序里的自动/手动不用的IO继电器点。CPM2A的PLC点是(20.00)不用条件驱动的点,直接由触摸屏上自动/手动开关转换状态的。

网友B:
看看程序里有什么条件不满足自动状态了。

网友C:
除了PLC的问题外,触摸屏脏,触摸屏内进杂物,触摸屏自身质量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