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1):
谁有V5.5的仿真软件。我现在V5.4的几个版本都安装不了。帮帮我。qq:297205382   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hashuimao于2013-07-11 13:15发表的 仿真软件问题 :
谁有V5.5的仿真软件。我现在V5.4的几个版本都安装不了。帮帮我。qq:297205382   谢谢

V5.5 使用的PLCSIM软件版本为 V5.4 SP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5.5 使用的PLCSIM软件版本为 V5.4 SP5

目前的最高版本就是PLCSIM V5.4 SP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的最高版本就是PLCSIM V5.4 SP5

最高版本是V5.4 Sp5 Update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高版本是V5.4 Sp5 Update1

楼主看来要等5.5出来了。

网友C:
出了什么问题?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D:
我试了一下,V5.5也是可以仿真的,用PLCSIM V5.4具体是SP几的我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