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100U与PC连接问题

楼主(2013-07-11):
大家好!我用step5 V7.2编程软件,想S5-100U CPU102联机,下载程序,数据线是用USB-RS232+PC-TTY编程电缆,为啥按F3联机时,老提示错误,错误代码是0334,求解!

网友A:
数据线是用USB-RS232+PC-TTY编程电缆
--------------------
找个串口电脑,不用USB转的口试试看
下载积分:+5(guansky168) 感谢!

网友B:
我们公司用得很多,step5软件只能认RS232的COM1口,USB转的COM口是模拟口,认不出。必须是计算机物理COM1.

楼主:
谢了,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C:
step5 V7.2编程软件,有没有中文的,能不能汉化?

楼主:
老师们好,我找了一台带串口的电脑连接试过了,还是不行。通信线插好联机时,报警as interface in PG not ready. 把通讯新拔掉,报警time outz超时,我检查了COM1口没有被占用,波特率9600,停止位1,偶校检都对,就是连不上,还有就是我的S5-100u,开机就亮STOP等,模式切换到RUN,还是亮STOP,程序确认掉了,能不能帮我判断下是不是S5硬件坏掉了,导致联机失败的,谢谢大家

网友D:
通讯口坏掉就连不上了,其他的应该多可以连的上。你们可以,用S5 for Windows软件比Step5好用。

楼主:
恩,谢了,我试试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
还是连接不上,可能是PLC硬件问题,算了,改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