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1):
请问下各位师傅,欧姆龙PLC有的指令上面显示有注释,而有的指令没有注释,在没有注释的指令或者节点处,我回车或者双击之后不能添加注释,如何才能添加注释呢?请知道的师傅教一下~!!

网友A:
在指令上双击,直接添加或者到符号注释表里面添加。

楼主:
谢谢~!我都双击指令了,怎么还是更改或者添加 不了注释啊?比如一个定时器 ,我双击了之后只能更改定时器号和设定值啊

网友A:
你不更改,继续点确定,看看可以添加注释不,
编程软件版本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都双击指令了,怎么还是更改或者添加 不了注释啊?比如一个定时器 ,我双击了之后只能更改定时器号和设定值啊

继续点击确定或者enter按键就可以进入修改了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楼主:
CX-9.3的软件

是设备上已经编好的程序,在有些步骤的结尾处没有注释,我想添加注释,双击之后怎么都没有添加注释的输入框呢,比如定时器,还是只有输入定时器号和设定值的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X-9.3的软件

是设备上已经编好的程序,在有些步骤的结尾处没有注释,我想添加注释,双击之后怎么都没有添加注释的输入框呢,比如定时器,还是只有输入定时器号和设定值的框。。。。

给定时器加注释的话我只知道输入模式应该为经典模式。在工具里面可以更改,你试试!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网友C:
你是不是在线添加,在线的话要选再线编辑

楼主:
谢谢各位,不是在线添加,是把程序拷下来后,自己在电脑上面练习,发现一个定时器的这一步指令不能直接添加注释,在符号注释表里面可以添加,想问一下,为什么在这一步程序的结尾处不能添加呢?

网友A:
把你的程序上传,无图无真相。

楼主:
如图,T0050怎么不能直接添加注释?

楼主:
各位师傅,帮我看一下,在第一步定时器的结尾处能够直接添加注释吗?

楼主:
原程序怎么上传不了,怎么说类型不匹配?

楼主:
只有在符号表里面添加注释这一种方法吗?不能直接添加吗??

网友D:
单击第四行的第11个,即,“I/O注释”,打开就可以添加注释了。

楼主:
谢谢~!这种方法也可以!

网友E(2013-08-24):
右键 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