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7-11):
就是那个,三菱的Q系列调DA数模转换的工具必须是连上买的Q01UCPU才能打开么,
正常情况打不开,没有连上Q01UCPU,打开就提示选择的CPU不支持该功能
那到底是我这个软件有问题还是我必须连上Q01CPU这个实物才能打开调试工具啊

网友A:
不用PLC也可以的,但必须要有二步
1,工程要保存过。
2,PLC参数,IO设置上要设置有智能模块

网友B:
版主出品,必定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