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3-07-11):
小弟是新手,上次做了个例子没有做的好,这次又重新画了一下,控制要求如下:用一个常开启动按钮和常闭停止按钮,还有启动和停止分别对应的指示灯,通过它们来控制一个交流接触器的启动停止。接触器主触点通过单相220V,线圈是220V,接触器附带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触点。如果按下图我画的就还差一对常开触点,因为自锁和启动提示灯都需要用到接触器的常开,请问能不能把主触点还有一个点没有用的当作常开触点来接线?谢谢前辈指点我的图纸。

网友A:
一组常开就够用的了,把图上2接到1的位置,不就省了一组常开

网友B:
真是不明白你们是怎么学的

网友C:
启动指示灯HL1接线圈KM1

网友D:
可以,再不够还可以增加辅助触头

网友E:
运行指示可以跟线圈并联。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