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1):
超声波水表通信协议
编号:RD-W10-00101            版本:01
一、通信设置
波特率:默认2400bps,可改为1200bps。
数据格式: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校验位、1个停止位。
校验:偶校验。
二、帧格式
FE FE FE FE    68    10    b6 b5 b4 b3 b2 b1 b0    XX    LG    DF    00    DATA    CS    16
唤醒符    起始符    表类型    表地址    控制码    数据长度    数据标识    序列号    数据    校验码    结束符
唤醒符:0~4个FE
表地址: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全AA为广播地址。
数据长度:从数据标识开始到校验码之前的字节数(数据不超过44字节)。
校验码:从起始符开始到校验码之前所有数据十六进制累加和模100h

三、命令帧示例
*******************************************************************************
1、    读表:68 10 b6 b5 b4 b3 b2 b1 b0 01 03 90 1f 00 cs 16
应答:
FE FE FE FE    68    10    b6 b5 b4 b3 b2 b1 b0    XX    16    DF    00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CS    16
唤醒符    起始符    表类型    表地址    控制码    数据长度    数据标识    序列号    D0 d1 d2 d3:累用水量,d4 d5 d6:水量小数, d7 d8 d9:流速, d10:温度,d11 d12 d13:秒分时,d14 d15 d16:日月年,d17d18:状态。    校验码    结束符
返回数据依次为:累用水量、累用水量小数、流速、温度、秒分时、日月年、表状态
*******************************************************************************
例:
状态:0000
BIT0:保留
BIT1:保留
BIT2:电池欠压
BIT3:保留
BIT4:逆流
BIT5:保留
BIT6:保留
BIT7:保留
BIT8:流量测量故障(管道无水)
BIT9:流量测量故障
BIT10:流量测量故障
BIT11:测温故障(断路)
BIT12:测温故障(短路)
BIT13:保留
BIT14:保留
BIT15:保留
请问:我如何进行MODBUS通讯,使用西门子200PLC的MODBUS库

网友A:
该通讯协议不是modbus,你要根据它制定的协议自由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