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钻孔机

楼主(2013-07-11):
有谁用过日立钻孔机 六轴的确 MARK-30的系统
有谁知道怎重新安装系统 还有F8的参数怎么写入呢
那位知道的 可以说说吗

网友A:
把软件那个文件夹复制下来,软件应该不用安装的,但要把其他的驱动备份出来或者找到安装程序,大族,天马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