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触摸屏与一台PLC的连接

楼主(2013-07-11):
想两地的触摸屏分别控制同一台PLC,可实现吗?如何选型?连接?

网友A:
简单的选用西门子s7-200系列的224xp.226等有两个通信口的PLC.

网友B:
我想PLC支持3个通讯端口的,会方便一些,一个通讯口用来编程,另外两个通讯口分别连接2台触摸屏。
三菱:FX3U本体自带一个RS422编程口,可以扩展到最多3个通讯端口,FX3G本体自带一个USB口和一个RS422通讯口,可以扩展到最多4个通讯端口。
欧姆龙:CP1H本体自带1个USB口,可以扩展到最多3个通讯端口。
以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