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RO-EX的穿透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2013-07-11):
各位高手好,请教下PRO-EX的穿透功能如何实现,今天做程工时碰到的问题
有大虾实验过吗?帮帮忙回复下喽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A(2013-09-06):
是你的驱动有问题,估计是360之类的软件把这个驱动给删除了 你重装下系统肯定能解决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A:
应该是虚拟串口驱动问题 你装下这个驱动就可以了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