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FX3U的 X3 接受不到输入信号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11):
X3接的如图所示感应器,检测螺丝下落计数,可是感应器上指示灯有显示,可PLC上X3点有时on,有时没收到信号,什么原因?

网友A:
速度太快了反應不上。你可更換為X0用高速計數器HSCS指令試試。

网友B:
要是几个同时下那计数几个啊。如螺丝是规则的可以用总重量除单个重量,D10(总重量)/D20(单重)=D30(个数),3U可以用浮点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几个同时下那计数几个啊。如螺丝是规则的可以用总重量除单个重量,D10(总重量)/D20(单重)=D30(个数),3U可以用浮点算。
不会同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