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1):
Y1为脉冲控制,Y4 为方向控制,为什么S20这一步一直在控制呢,M8029不是脉冲发完后置1吗,程序怎么不往下走呢

楼主:
在线等回复

网友A:
加个时间线圈看看会不会到S21那步。

网友B:
貌似PLSY指令在整个程序中只可以使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时间线圈看看会不会到S21那步。

用时间继电器取代M8029可以正常步进,但是Y4有输出时,Y1没有输出,问题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PLSY指令在整个程序中只可以使用一次

哦,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的,我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的,我改试试看

程序改成这样后,问题依旧哦

楼主:
问题已解决:每次发脉冲的那一步完后,要用定时器短时间的定时,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次发脉冲

网友C:
PLSY指令不能连续使用。。。最少要隔开一两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SY指令不能连续使用。。。最少要隔开一两步程序。。。。。。。。。。。

是啊,原来问题在这里

网友C:
经过测试。。。隔开一个步就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D:
再一次学习PLSY的用法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08853]
经过测试。。。隔开一个步就可以继续使用。。。

新问题又出现了,如果在程序中又加一条PLSY指令,用来控制Y1,编程方式跟控制Y0一样,程序也会停留在第一个脉冲那一步,M8029不置ON,而用定时器触发下一步,顺序可以通畅跑起来,这证明如编程手册中说的一样,可以多次使用脉冲输出指令,但这问题是不是意味着程序中有两条以上脉冲输出指令时,M8029使用就有问题?各位不防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问题又出现了,如果在程序中又加一条PLSY指令,用来控制Y1,编程方式跟控制Y0一样,程序也会停留在第一个脉冲那一步,M8029不置ON,而用定时器触发下一步,顺序可以通畅跑起来,这证明如编程手册中说的一样,可以多次使用脉冲输出指令,但这问题是不是意味着程序中有两条以上脉冲输出指令时,M8029使用就有问题?各位不防试一下。

经过多次试验,是我的编程方式有错,原来一直以来脉冲不可以出现双线圈的,即PLSY  K2000  K1000 Y0这条指令不能出现两次以上,印象中只要程序中Y0出现两次以上,就会造成双线圈输出,所以就用辅助M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但同时也由于使用了M,才使得M8029不正常,因为M8029要求必须在PLSY等脉冲指令的下一步,13楼的方法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改成这样后,问题依旧哦

这种编程方式在脉冲指令操作中不可取。否则M8029不正常

网友E:
可以把修改后的程序贴上来分享吗

网友F:
不要用M8029了,改监控脉冲输出的状态,也不要重复出现PLSY指令,采用D寄 存器,状态改变时重新给值启动就行了,这才是程序的正确写法。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修改后的程序贴上来分享吗

正确的方法就是13楼的方法

网友G:
使用定位指令就可以,何必搞这么麻烦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08853]
经过测试。。。隔开一个步就可以继续使用。。。

PLSY指令不是在程序中只能用一次的吗?为何你们使用多次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PLSY指令不是在程序中只能用一次的吗?为何你们使用多次也可以啊

可以多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定位指令就可以,何必搞这么麻烦了,

不是所有的PLC都能用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