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急急急急急急!西门子程序下载

楼主(2013-07-11):
请问各位大哥,西门子下载程序之前要把西门子PLC置于STOP状态下吗?

网友A:
不需要,编程软件能改变PLC状态

网友B:
晕!有提示的呀!

网友C:
自动会STOP啊,不用自己拨

网友D:
软件提示,你按“yes”就行了。200是这样的。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F:
S7-200下载程序时PLC会自动弹出提示框让你转入STOP,传输完毕后再提示转为RUN;
S7-300会直接写入,不会进入STOP状态,写入完毕后直接运行新编辑的程序,所以下载前要确保程序逻辑正确性。
急急急急急急!西门子程序下载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