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无法电脑通信

楼主(2013-07-11):
有一条200的数据线,前一阵子用得还好好的,今天居然通信不上。仔细看了一下,就是端口无法选择,如下图所示,默认的是usb,请问这是咋回事?

网友A:
线没有识别到,主要检查线

楼主:
线是好的,我换了电脑就可以啦!200的软件也重装了还是无济于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是好的,我换了电脑就可以啦!200的软件也重装了还是无济于事
系统重装了么?

楼主:
有没有不重装系统的法子啊?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C:
端口被占用了,关闭其他占用端口程序就好了。

楼主:
在设备管理器里边我把通信的com口从com1到com9都换了遍,还是不行的。哪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帮俺支支招啊?

网友D:
应该是没识别COM,你的要是USB转COM的,建议你重装此驱动程序,我的有时候电脑上有COM口,但是线不好用,也或者是端口被烧掉了,但是电脑上还显示有COM口,这也不奇怪,我就经常遇到,你按此方法试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接口设置里面,驱动程序不要选PC Adapter,而是PC/PPI Cable,才有端口号选择。
PC Adapter只能是USB

楼主:
最啊!我是选用的是PC Adapter ( PPI),就是不行。真是见鬼了,哪位高手帮忙想点办法啊?

网友E:
PC Adapter对应的是适用于300/400系列的编程线:
如果不是这根,请使用PC/PPI Cable,该驱动可设置端口地址:

网友F:
装一下电缆的驱动程序

楼主:
哦!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