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楼主(2013-07-11):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网友A:
梯形图过大,试试用指令表查看

网友B:
有程序掉了,现在还能用吗?

网友C:
你没编译。。。按一下F2试试

网友D:
引用楼主676866于2013-07-11 23:39发表的 下载的程序怎么有一段显示黄色呀,求高手指教 :
今天偶然打开厂里备份的程序,第500步怎么显示为黄色呀,我没有做任何修改,有截图,求高手解答!

若你的設備還能正常工作的話,請如附圖內紅色方框內的一樣選擇
  • 下载积分:+5(676866) 热心助人!谢谢你,用你 ..

网友E(2013-08-31):
    如你用三菱FX1N,它那里面就会有程序出错,但不影响PLC运行的

网友F:
    很显然是有人隐藏了部分程序,用软件打开
    QQ 20471661

网友G:
    有可能你的编程软件版本太高

网友H:
    期待楼主的最后结果。

网友I:
    我的程序也是 FX2N PLC    设备一切正常  也跟版主方法试了  不管用

网友J:
    低版本软件打开高版本也会出现这样

网友K:
并联支路超过16个,就会是黄色显示。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同意,

网友L:
程序丢失 。

网友M:
黄色是一种警告

网友N:
程序步过长

网友O:
要用指令表的形式打开
一般是用来加密程序用的。

网友P:
12L和16L说的对,要如何解决呢?用指令表形式打开,用指令表的形式将程序分两段就可以。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我的程序也是 FX2N PLC 设备一切正常 也跟版主方法试了 不管用
这个要用FXGPWIN打开才能显示完整的程序,因为GX只能打开24行.....

网友R:
一般是梯形图太大显示不了 。或者并联太多。像LZ这样的为什么不用使用 串联取反 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I:
我的程序也是 FX2N PLC 设备一切正常 也跟版主方法试了 不管用
你这个是因为并联的触点太多了。但并不影响程序使用。

网友T:
没遇过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