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7-12):
关于多个启动停止按钮及其指示灯在配电柜面板上的排列,下图是一个控制5组交流接触器的启动停止的问题,并且分别有指示灯显示。因为面板就只有那点东西,尺寸为600*800*2000感觉自己画的不好看,请前辈指点

网友A:
如果面板是600*800--长*宽,那么有这么多开孔是不好看,可以像楼上那样配置,也可以取消指示灯,使用带灯按钮会更美观。
不断向前

网友B:
楼上正解,其实好多柜子现在都是按钮灯,显得简单一点

网友C:
带灯的按钮也很漂亮的

网友D:
省地方就用带指示灯的按钮。

网友E:
每个启动按钮直接带绿灯,停止没有灯,这样子的话就好了。停止按下以后,停掉启动上亮起的绿灯即可。经常这么干,没啥事,少开孔,少用东西,省钱,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