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耗制動使用那一類型 橋式整流器

楼主(2013-07-12):
能耗制動使用那一類型 橋式整流器

网友A:
根据电流大小选择,最好用二极管自己做,不要选用整流块

网友B:
计算一下在能耗制动电压和负载阻值,得到的电流值*1.5倍以上的系数计算你整流桥的额定电流值,按此值选择即可。注意如果工作平凡,环境温度高的地方需要增加自冷或者风扇散热。

楼主:
請問是不是越大越安全電流,,唔怕壞

网友C:
能耗制动,现在还要通直流电的,观念可真落后!
“制动”,就是电机转子在旋转,这时候,电动机变成发电机了,把这部分“能”量“耗”掉就好了,还要加桥式整流?又危险,又复杂!
电路,参考下变频器的原理图。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B:
回3楼:
从原理上是这样的。同时实际购买时比如10A与15A价格是一样的,总之,有条件选择大一点额定电压、电流值没有坏处。

网友A:
回4楼的,不加桥式整流,您至少得加个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