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不能与CP1H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7-12):
用威纶通与CP1H PLC通讯,不成功。但与CPM2A通讯却是正常的。请教怎么查找原因。
串口线是2-2,3-3,5-9,公头45短接。

网友A:
设置没问题,检查线和插头
建议不要自定义通信格式,默认就可以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B:
串口接线错误

楼主:
找到原因了,编程口下方的拨码开关,全部OFF,就行了。

网友C:
同种PLC型号不同,通讯线有时也会不一样,CP1H是新型号,CPM2A是老型号,让卖人机的厂商给你重新换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