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2):
D150输入为32767,
请问该设置哪个参数才能限制他输出最高为1000,  该写什么样的程序才能设置成最高输出为1000,
因为我要用D150的数据来D/A转换,如果是32767那么转换出来是32。11MA左右,这样控制SCR得到的是32MA,我要的是4-20MA调节,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MOV K1700 D100
MOV H11 (2进制为10001) D101  bit0=1 bit5=1(这样对吗)
MOV K60 D102
MOV K50  D103
MOV K10 D104
MOV K0 D105
MOV K0 D106
MOV K2000 D123(寄存器定义对吗)
MOV K4000 D124(寄存器定义对吗)
我按上面的
写入PID初始参数  结果MV输出D150还是32767
我也不知道错在那里 所以烦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能否给我指导下该如何写才对。  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
MOV K33 D101

100001二进制 转换成十进制是 33      是这样吗?

网友A:
D102是滤波常熟吧,跟B5位有什么关系!
QQ30508549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2是滤波常熟吧,跟B5位有什么关系!

对,应该是D101

网友B:
如何用QPLC PID作温度控制,来控制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