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頻器要軟件控制嗎

楼主(2013-07-12):
變頻器要軟件控制嗎

网友A:
不用,在外面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也有软件的SW3 不过只有试用版,使用范围有限

网友C:
外部或面板控制就可以。

网友D:
这个既可以在面板上设置参数,也可以用软件控制;我玩私服的时候日系的都是在面板上设置,欧系的多数是用软件控制的,感觉方便适用,特别形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有软件的SW3 不过只有试用版,使用范围有限
http://down.ymmfa.com/?type=fr
http://www.meas.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Detail.asp?si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