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7-12):
请问一下怎么从三相电分配出单相电,因为我有一个配电柜中多数电器设备都是需要220V的,只要一个电动门和临时电机需要用到三相电,我要是画电气原理图分配的时候220V的取电怎么分配法啊,比如L1和N,L2和N,L3和N都可以组成220V,但是不知道怎么取法才能达到平衡,请哪位前辈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小负荷怎样都可以.

网友B:
自己算算用负载的电流,平均分到三相去,,

网友C:
盡量做到三相電流平衡即可,如果單相用電器較多,零線要適當加粗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D:
小电流可以的

网友E:
没多大影响。因为本身功率不大。

网友F:
估算一下平均分一下就好了

网友G:
大家都说小负荷的没问题,但是还是建议计算完后,平均分配,这样保险。

网友H:
先计算,后分配,才能保证平衡。

网友I:
如果你认为那零线能绝对可靠地接地!那没问题!!否则就等着烧东西吧!!

网友J:
三相电流要平衡,单相负载多的话,零线要粗一些

网友K:
用个功率表测试三相的功率,三相功率一样就行了,

网友L:
平均分配到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