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2):
大家好,请教一个三菱定位模块FX2n-10PG设置原点的问题,我用一个模块发脉冲给步进电机的驱动器,由于步进不带反馈信号,我没有接PG0+/PG0-零点信号端子,接了DOG信号,想要把DOG检测的位置作为原点。线已经连接好了,程序是按照手册上面编的程序,点动正反转都没有问题,我把8号缓冲存储器零点信号数设置为0,按照手册的描述,当DOG信号从OFF到ON时,获取近点信号,变为爬行速度,当DOG信号从ON变为OFF时,停止。但是现在经过DOG之后不停,一直运行撞到限位才停下来。所以现在零点确定不了。然后三菱客服的解释不了原因,他告诉我把PG0信号给进来,于是我把零点信号数目改成1,在经过DOG信号之后,触发PG0+一次,但是结果还是和原来一样,电机停不下来。想请问我要怎么做才能在我想设置原点的位置让电机停下来。不想用数据设定的方式设置零点。

网友A:
你确定你dog信号被PLC抓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