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指令为什么有的前面加P啊,是不是微分动作

楼主(2013-07-12):
松下PLC指令为什么有的前面加P啊,是不是微分动作

网友A:
松下PLC的高级指令(F0,F1,F2,。。。。。)如写成(P0,P1,P2,。。。)表示微分指令,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2013-08-29):
是的 只在上升延时执行一次,有些指令必须用P指令 否则程序报错 或损坏PLC 例如 F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