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松下0.75KW变频器带0.75KW电机,速度只有3hz

楼主(2013-07-12):
今天在公司改了一台松下0.75KW变频器,电机改了三角型接法。但是速度只有3hz.,检查参数跟出厂设置一样。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用0.4kw一下电机试一切正常。请师傅帮帮忙,谢了。

网友A:
0.75电机比较多的都是须要星型接法,三角形接法的话须要输入电压为三相220,你注意看下?

楼主:
是三相220的

网友A:
那么你的变频器输出是不是220V呢,你用的0.4KW电机额电压又是多少的呢

楼主:
变频输出是三相220的,我用的是0.37三相220,频率调到了最高50hz

楼主:
用0.55的和0.75的电机转的都很慢。
松下0.75KW变频器带0.75KW电机,速度只有3hz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