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解。。。求一份张力控制系统程序。。。哪位有啊。。

楼主(2013-07-12):
现需要一份张力控制系统程序,急急。。。

网友A:
检品机还是模切机张力控制程序

网友B:
就是用私服控制的力矩模式呗,这个是用0-10V(不停的伺可能有差别)来控制力矩的大小。

楼主:
卷布机的张力控制

网友C:
你不用伺服就要用模拟量模块,用了模拟量模块又在找程式,还不如直接买一套三菱的张力控制器,伺服省了,模块省了,时间省了,不需要程式,简单又稳定。

楼主:
普通交流电机,用张力控制器,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