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3):
插补和程序是写在PLC里还是写在定位模块里啊?如是写在PLC里是用什么指令,如写在定位模块里又是用什么软件写,怎么写,什么指令?谢谢!知道的请教一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我感觉插补是用运动控制卡来实现,以前的时候PLC不能进行插补运算?但是据说现在有的国产PLC可以做到,没用过,不敢下结论。要是用运动控制卡的话,是用上位机软件来写的,可以是VB,或C语言,C++等来实现的,具体的指令,在软件包里会有实例,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既然想用这东西干嘛不参考一下说明书???这问题都在此问?我怀疑楼主不想用此东西做项目,只是随便一说不直得大伙帮你回答!!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楼主:
没说明书啊没用过想了解一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以三菱QD75为例:

    在GX Works软件中可设置智能模块相关参数,如上图所示(在GX Developer中需要安装GX Configer QP插件);
    该模块可以设置600个定位数据,每个定位数据包含了运行形式、轨迹控制形式、加减速时间、插补(联动)轴号、目标地址(直线/圆弧)、速度等运动控制的基本要素;
    PLC通过调用这些定位数据即可启动伺服,按照定位数据规定好的路线单台电机运动或多台电机联动。
    当然这些定位数据在QD75模块中都有相应的BFM区,可以供PLC读取或写入,以此来改变想要的目标地址、运行速度乃至加减速时间,但归根结底这些数据还是先到了模块中,再由PLC启动定位数据号之后运行的。
    所以可以说定位数据都在定位模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