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显示ALE6

楼主(2013-07-13):
一台设备的6个伺服放大器(三菱MR-E-A系列)都显示ALE6,所有动作都没有,查说明书知道是外部紧急停止,EMG-SG断开所至,为什么6台都这样显示?也不知道如何解除紧急停止?

网友A:
有没有设备的图纸?
你如何断定不是设备上哪里的急停开关被按下,将6台伺服放大器的EMG-SG全部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