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用什么传感器来检测水位变化?

楼主(2013-07-13):
请问大家锅炉用什么传感器来检测水位变化?有用过的专家出来说说,给个型号,谢谢

网友A:
原来单位里用的是三极棒加欧姆龙的水位控制器,意大利的锅炉。

网友B:
不是有锅炉专用的水位控制器吗?

网友C:
一般都是用电极来控制的

网友D:
我个人认为用锅炉专用带液位变送最好了,然后通过变频器恒液位控制锅炉水液位,这样蒸汽最稳定!如果对蒸汽的压力要求不高,也可以选用干簧管浮球液位控制器。

网友E:
压差式液位传感器,电极式液位传感器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