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在什么情况下加装三相电流电压指示

楼主(2013-07-13):
有台清洗机,有两组加热,四个电机,总电流70安左右,,,不知要装电流表电压表指示没,还有设备在什么情况要装电压电流指示,

网友A:
想装就装,最好不装,又不是供电柜

网友B:
一般温度控制的加热器会加电流表,有些能源方面的大的电机会加电流表
一般电机,加热器等这些执行电气按装位置不容易观察到的就要加这些指示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C:
加热系统一般要加电流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