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3):
下载的三菱FX3U PLC程序内有一条语句:
LD D20.E   OUT M2
请问这条语句该怎么理解?D20.E是什么意思,请大侠帮助。

网友A:
D20里面的数据是16位的,D20.E代表的是第15位,用字元件代替位原件来使用的。你看做一个是位元件功能的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20里面的数据是16位的,D20.E代表的是第15位,用字元件代替位原件来使用的。你看做一个是位元件功能的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应该是直接指定字元件的第几位的用法,在FX系列中最新系列才有的使用方法。

网友C:
版主高手

网友D:
D20中的一个位,0--F  就是一个ON  OFF

网友E:
真心学习了!
低调!

网友F:
Q系列也可以这样的

网友G:
字当位来使用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H:
是取字当中的位,三菱很多模块都是一个缓存字存放了16种状态信息,一般就是这样用读取状态信息后,再取当中某位信息控制用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I:
学校了!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变频器,触摸屏,成套伺服等,电微: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J:
新手求助:程序中D20.E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