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模块的使用

楼主(2013-07-13):
请问用QJ71C24串口模块与触摸屏通信时PLC程序中智能模块要设置哪些参数,还要写哪些程序,急!!!

网友A:
什么参数都不用设置,把所有开关设置成0000即可
QQ 20471661

网友B:
这个我前几天也在搞,无协议的通讯,你要和触摸通讯设置三菱的协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