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求助,为什么plc中写不进程序

楼主(2013-07-13):
plc基板中安装了QJ71C24模块,当我在软件中写入时没有选c24模块的时候就能写进程序,而选择了c24模块的时候就写不进程序呢,是因为参数没设置还是程序没写好。。。。。。。。。。。。。。。。。求教,。。。。。。。

网友A:
PLC 参数里面上设置模块的位置,
在写程序的时候,选择C24模块后,你的下载线要插在C24的端口上,传输设置里面,C24 再点击不指定其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