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经典的问题

楼主(2013-07-13):
这个是用示波器扫描出来的,测一种小型的编码器...只有三个引脚 分别是A B 还有一个公共端,,,现在要用PLC捕捉A B 的
脉冲宽度怎么做,,还是算A B 相的误差的那些时间 .不知道用PLC能不能做.....具体要用哪些功能来做,,,用台达EH2 40 能不能做出来,,或是
哪些PLC有做这方面的特殊功能..求高手指点啊....编码器正转时是 AB AB AB AB ....反转时是 BA BA BA .......转一圈总脉 冲是24个 A B 相各12 个脉冲,,,

网友A:
麻烦楼主说明是用在哪方面的
jxh668

网友B:
就好比是让近视眼去看星星

网友C:
捕捉A B 的脉冲宽度最好用示波器,那个宽度取决与AB相的输入频率,你先了解PLC的硬件处理机制再说。

网友D(2013-09-16):
keyence PLC好像有个能测量脉冲宽度的功能,ITVL指令好像是可以!可以咨询一下keyence公司!具体没有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