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24mr-001读写程序可以用数据线连接吗

楼主(2013-07-13):
请问一下PLC FX1n-24mr-001读写程序可以用数据线连接吗,要卖什么型号的数据线? 听说只能卖一个叫存储卡盒的东西才可以读写该PLC的程序吗?谢谢了!!!

网友A:
当然要用三菱FX系列的专用的SC-09 编程电缆

网友B:
搞个编程电缆就行了
,楼上的就是其中一种
下载积分:+5(wu32u2)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