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进,求助 QD75,ABS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3-07-13):
有一个三菱QD75模块控制J3伺服定位的项目,断电绝对位置保持,上电位置恢复
我在没有执行任何OPR的情况下,先强制CD.19的OPR请求为OFF,然后再执行定位指令,
于是就出现 了报警:524.我的定位方式为ABS,M码定位,请问在不进行OPR的情况下,
如何实现ABS定位!
望大侠指点,三菱客服实习生,大家懂的。。。

网友A:
QD75M的自动读取绝对值,QD75P、D好像要执行一条读取伺服的指令才行,需要io点连接

楼主:
绝对位置是通过DIO连接实现的,用专门的指令,这个已经调试OK了,
现在的问题就绝对位置恢完成后,我想进行正常的定位(绝对定位、相对定位) 只要一执行就报 524

网友B:
参数设定错误,
可能启动轴设成插补轴了
也可能插补轴被启动了,插补时,只启动参照轴,插补轴不用启动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