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大侠我的CJ1G CPU错误标志总显示I/O设定错误?非致命错误!

楼主(2013-07-14):
问问各位大侠我的CJ1G CPU错误标志总显示I/O设定错误?非致命错误!全部都是新的模块和CPU 想自己摸索入门。请大家指教哈!谢谢!

网友A:
硬件组态里面正确设定起始地址。有的模块是通过调整硬件上的旋钮来设定的。

网友B:
斑竹威武,正解!

楼主:
感谢!我有ID211 两个 OC211 一个 TC101 一个 按这个顺序排列安装的 I/O设置里也是这样设置模块型号的!依然报错!求指点!
问问各位大侠我的CJ1G CPU错误标志总显示I/O设定错误?非致命错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