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前辈有S7-300的一些程序学习例子么

楼主(2013-07-14):
请问哪位前辈有S7-300的一些程序学习例子么,我入门不久,希望可以从一些经典的程序例程中学习如何有效的编程。

网友A:
练习星三角启动,调用FC,FB编程

网友B:
实际上安装step7后里面就有非常经典的多个例子程序在“实例项目”中打开。

楼主:
楼上说的有“实例项目”,我刚找了下,没找到哈,请问是点哪里呢

网友A:
X:\Step7V5.5_CN\S7Proj 文件夹下

网友B:
你打开step7软件,再在工具栏中点击打开程序文件按钮,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点击实例项目就行。
也可以按楼上的途径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