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4):
4轴联动也是用PLC来控制吗????  像数控机床的主控制系统是PLC吗???

那电脑上的软件是用什么来写的??  是VB吗? 还是什么??

网友A:
数控加工中心是直接用伺服放大器模块来控制的,如果要加光栅或者对刀之类的,就要另外加与之配套的模块,我的理解就是伺服放大器模块已经集成了PLC功能了。也就是PLC的升级版。所谓的系统是硬件厂家已经编好了的,就好像WINXP,WIN7一样,我们只是拿来再加上我们想要实现的比如听歌,CAD,FLASH,等等直接在原系统上加相应的辅助功能就行了。系统是直接封装好了的,我们所能操作的就是通过PLC编程软件编制程序控制梯图。不知道理解得对不,敬请懂的大侠斧正。

网友B:
其他牌子的我不知道,三菱的就这样的
        三菱的数控系统是有包含NC和PLC的。NC主要控制伺服轴和主轴的,PLC是主要控制外输入输出等信号。NC和PLC是集成合成在同一个叫控制单元里的,可以相互访问共享数据,加上外围显示器,键盘,输入输出单元等其他电气元件组成一个数控系统。
        NC的编程,如G代码等等,这些一般指操作员对加工零件的数控编程,NC的核心系统是不用改的,这是已经做好的,设计工程师也改不,这里可以比喻核心系统就是XP系统,而数控编程的G代码相当于C++编的程序
        PLC编程,是指加工中心的设计工程师对加工中心的外围电气的控制,如按钮操作,冷却泵控制,报警灯等等的控制,和一般的PLC编程是一样的,只是功能更多
        数控系统的伺服驱动器和主轴驱动器,跟其他伺服的驱动器是差不多,只是数控的只能与对应的控制单元电气联接,一般都是采用总线方式,受控制单元控制。驱动器的所有参数都是在控制单元传输过去的,跟PLC的总线伺服是相同原理的
        所有的数据和信号都是在控制单元处理后,再去控制驱动器作相应的动作。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开发三菱的数控系统,要两套软件,一套是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就可以
另一套是显示屏界面编程软件,也可以说是人机编程软件,这个名字我就没去记了,这两个软件主要是对应PLC控制方面的。NC方面的控制是改不了的,系统已经做成标准的做好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