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4):
大家好,有几个关于伺服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1、PLC控制伺服的过程:PLC发出相应的脉冲,然后PLC通过高速计数器来判断伺服是否运动?例如,PLC输出200个脉冲,高速计数器就应该计数到200,如果高速计数器的值不等于200,是不是就说明出现故障呢?
2、关于增量型和绝对性值得编码器的理解?绝对值我理解就是一把尺,上面每个刻度都有一个单独的信号?增量型就是根据原点来进行加减?
3、伺服电机,有步进电机和交流等等,除了性能上面的区别,在PLC控制上面有却别吗?(不算电子齿轮比的计算这些)是不是也是发脉冲,然后高速计数器比较,然后在判断?

楼主:
还有个补充的问题,伺服电机上带的编码器一边都先接到伺服驱动器上面,PLC是接到伺服上面的另外一个接口,这种连接方法,伺服驱动器的作用就是把编码器输出的信号编程PLC可以识别的信号?

网友A:
用定位模块很方便。
jxh668

网友B:
得上学校补充基本知识

网友C:
1,PLC发完脉冲就不管了,是否到位看伺服控制器的;
2,编码器你的理解差不多就这意思,一般绝对值是读特殊编码,增量是记录脉冲数;
3,PLC直发脉冲,不判断,是否完成是伺服控制器的事。

网友C:
楼上讲的是日系

楼主:
施耐德的LXM32C的伺服有没有完成信号呢?

网友D:
伺服有脉冲型的和网络型的,脉冲是靠脉冲控制,网络型的我们是用MII总线控制,不发脉冲的。

网友E:
第一个问题:

PLC发给伺服的脉冲,通常都不是伺服反馈给PLC的脉冲

1,PLC发给伺服多少脉冲,伺服转一圈,这个是由电子齿轮设置的,这个在伺服放大器中设置。比例可以更改。
2,伺服转一圈,要反馈给PLC多少脉冲,这个是由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决定的,这个比例不可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