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4):
现在很多的变频器标的功率如:现在很多的变频器标的功率如:5.5/7.5KW或7.5/11KW是怎么理解啊,比如5.5/7.5KW的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带7.5KW的电机呢?请各位大虾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问厂家,不是更准确些么?

网友B:
把铭牌拍照上来看看!

网友C:
应该是轻载跟重载的区分
QQ3050854928

网友D:
引用楼主阮子于2013-07-14 23:31发表的 关于变频器功率:5.5/7.5KW或7.5/11KW的理解 :
现在很多的变频器标的功率如:现在很多的变频器标的功率如:5.5/7.5KW或7.5/11KW是怎么理解啊,比如5.5/7.5KW的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带7.5KW的电机呢?请各位大虾分析一下,谢谢!

那是輕載跟重載的分別
比如說11A的150%電機跟15A120%變頻器是同一個

网友E:
一般来说:5.5/7.5KW标准写法5.5G/7.5P  。。。
表示变频器可带5.5KW恒转矩负载,也可带7.5KW的风机水泵类负载。
  • 下载积分:+5(yfx) 热心助人!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网友F:
    5楼说的对极了

网友G:
    原来一直没明白,原来是这样

网友H:
    同意5楼

网友I:
    一种是恒转矩,一种是平方转矩。

网友J:
    同意5楼。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5.5/7.5KW标准写法5.5G/7.5P  。。。
    表示变频器可带5.5KW恒转矩负载,也可带7.5KW的风机水泵类负载。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