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RGDV180A伺服器接的电机在停止或运行时有抖动求助

楼主(2013-07-15):
我们新买的的一台涂布机用了4台变频器和两台伺服器,这两台伺服器做距离精准控制,其中一台伺服器在停止和运行的时候会有抖动情况,厂里又没有提供此安川SHDV180A伺服器的说明书,想请教大家像这种情况应该设置伺服器的哪些参数呢?!往大家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不是伺服器在参数上设置的刚性的参数造成的呀,去查一下安川伺服器的资料就搞清楚了。

楼主:
我下载了一些资料,但没有对应型号的,伺服器弄的比较少,这种抖动不知应该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B:
启动和停止的速度过低有可能出现抖动

网友C:
你应该在刚性和惯量比设置,或者设定实时调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