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三菱GX-Developer如何标注注解

楼主(2013-07-15):
RT,用三菱编程软件编了梯图后,不知如何标注注解(不是输入输出点及辅助触点注释,而是如[ZRN K15000 K200 X1 Y0]此类指令所要执行的功能。以方便以后阅读。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软件的注释分为输入输出和内部点的注释编辑,还有区间声明的注释编辑和注解项编辑。
下载积分:+3(si.yan) 如何把注解写到中间

网友B:
楼上有图有真相

网友C(2013-09-24):
编辑-文档生成-注释编辑打勾,然后对要注释的对象双击即会显示注释输入框

网友D(2013-11-15):
1 楼的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