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7-15):
请教各位高手,欧姆龙CPM2A的内部寄存器用什么指令可以拆分开来,如D100的数据是1234,怎么可以把他分开成12到一个寄存器,34到一个寄存器,请高手们来个样例,谢谢

网友A:
前不久C大专门回答过这个问题的,问题的差别仅仅是你的数字式1234,提问者的那个问题是4567而已。自己搜索下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不久C大专门回答过这个问题的,问题的差别仅仅是你的数字式1234,提问者的那个问题是4567而已。自己搜索下帖子吧。

谢谢您,在本论坛里没有找到您说的帖子,烦请您再指教指教

网友B:
将数值16#FF00,16#00FF分别与D100与运算,然后将数据放到另外的寄存器地址中,得出的就是两个数据就是你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在本论坛里没有找到您说的帖子,烦请您再指教指教

有图有真相

网友C:
用MOVD指令,想怎么分就怎么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