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松下的FPG-C32TH

楼主(2013-07-15):
我们仪器设备中用到FPG-C32TH这款PLC,然后还有个扩展模块FP0-C32T,不知道哪里有这两件的资料啊?还有FPG-C32TH这个型号PLC用哪个编程软件啊?FPWIN GR2.91可以吗?怎么里面没有这个型号啊?选择FP0 C32 SL1吗?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楼主:
还有编程是否只需要编程线啊?C-NET适配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选择西格玛系列的
QQ106748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