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lder8000如何从触摸屏读取程序

楼主(2013-07-15):
easybuilder8000触摸屏软件如何从触摸屏读取程序?

网友A:
维纶触摸屏读取程序,先去买一根USB的数据线,数据线的接口要与触摸屏的接口一致就可以了,另一端直接接电脑。在电脑上打开维纶EV8000的软件,没设密码的话,直接输入111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