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的接线图请各位帮忙

楼主(2013-07-15):
我的传感器只有三根线如何,我用外部电源24v应该如何连接啊,
com可以和我的外部电源的0v接吗?
每个传感器的输出100mA 内部电源24V、COM 端子可以作为传感器用供给电源400mA/DC24V
请问可以接几个传感器,
如果传感器是PNP的 plc输入形式为PNP时,内部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啊,好像官方没有提供资料啊?
本人初次使用请各位高手指点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A:
信捷PLC的内部DC24伏与传感器的接法,和外部DC24伏与传感器的接法是一样的,棕色线接DC24伏,蓝色线接0伏(C0M),黑色线接PLC输入端。应注意PNP,NPN的接法。

网友B:
顶一楼,先了解NPN,PNP原理
。

楼主:
npn,和pnp我知道,比如说我的plc是低电平输入,我有一个开始按钮,按道理我的按钮的一端接0v,另一端接plc就可以了
但是当我按开始按钮时,输入没有被导通。 必须把ov换成plc的com才可以,com端是内部0v不能和我外部电源的0v短接。
也就是说,用com端和我的按钮构成内部回路
Made wish ,517029687

楼主:
遇到三芯线的时候我想用外部电源确不知道怎么接了。可能等东西来了试一下就知道了。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